苏州
求助 三菱plc 矿井提升机 程序

楼主(2014-04-19):
矿井提升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加速阶段、等速阶段、加速阶段、减速阶段、爬行阶段、停车抱闸阶段。aaa两个加速阶段是提升机从静止状态起动加速到某一中等速度,若设备没问题,立即加速到正常运行速度;等速阶段是提升机的主要运行阶段,提升机以最高速度稳速运行;减速阶段是提升机从最高速度减速到爬行速度;爬行阶段是箕斗定位和准备安全停车阶
求大神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用变频器的七段调速 加上PLC内部时间设定应该很快的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申敏199192) 好

楼主:
大哥 求照顾 你qq多少

网友B:
地面绞车可选窜电阻启动,制动选用变频器,节能功耗低。
下载积分:+1(申敏199192) 真诚感谢!

楼主:
能详细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