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伺服电机拆装编码器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4-04-19):
给位高手在下接了些更换伺服电机线圈业务,请问拆装编码器应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注意相位和编码位的位置变了就麻烦了

网友B:
应给多学习学习原理

网友C:
线圈也会坏的吗 不可思议

网友D:
看看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旋变,增量型,绝对值型),如果是旋变的话,就一定注意啦,一定要做上记号,否则上电控制器会报错,需要通过专业的软件来校对的。

网友E:
如果是三菱的!大功率的无所谓,怎么拆下来的就怎么装上去,小功率的麻烦点,如果线圈坏了,也没多大价值。
三菱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你们换过编码器吗?

网友F:
伺服电机编码器 转子的相对位置要与编码器的轴保持一致
没弄过的话 有可能出问题 上电后伺服会报警

网友G:
编码器拆了怎么校零位?

网友H:
编码器你的先看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的,一种是可以拆下来,但是记住位置,如果装上报警,旋转半圈就可以,如果是绝对的,那你的位置就丢掉了,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I:
主要看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了,异步电机没有关系的,同步电机比较麻烦的,网上有调试的方法的,要有大功率的直流电源来调试的。
参考下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