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出错问题

楼主(2014-04-19):
三菱A172SHPLC错误如图 是什么意思
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错误

网友A:
存在有保险丝熔断的输出/输入模块。

网友A:
■对输出模块的FUSE LED进行确认,对亮灯的模块进行更换。
(保险丝熔断模块的确认通过编程工具也可进行。
检查SD1300~SD1331中保险丝溶断的模块的对应位是否变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