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J3 10A

楼主(2014-04-19):
三菱伺服MR J3 10A点动运行时,伺服电机带负载,伺服电机停止时左右晃动很严重,怎么解决????还有怎么和MR configurator 2通讯,怎么使用??

网友A:
参数没调好,负荷惯性大,改为手动增益,还不行就换大点的电机
!

网友B:
自动增益调整还没完成调整,让马达高速走几个来回就可以完成自动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