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程软件可以写入(-)负数,到触摸屏就写入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9):
为什么编程软件可以写入(-)负数,到触摸屏就写入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数字格式中的下限设置为-99999

网友B:
恩,对的,你设置一下数值输入的范围试试

网友C:
你的资料格式要选带符号的

网友D:
对这方面也需学习,谢了

网友E:
你的plc下限设置为负值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