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模拟一个PID控制?

楼主(2014-04-19):
目前在公司有PLC,有模拟模块,有触摸屏,有电机,有风机,有各种模块,怎么来模拟实验一个PID控制,
比如恒压供水之类的,根据现场的压力,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实现恒压,但是确实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来做实验,怎么来做呢。
比如根据电机的电流来调节电机的速度。
比如根据炉子的温度,模块输出模拟量来控制风阀。
自己只是学习,怎么来模拟上面这些东西呢,我也好试试自己的PID控制好用吗?
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温度PID控制。调整温度设定值

网友B:
模拟量控制的模拟的确实比较难,主要变化量主要根据外部的,即使自己做程序来实现也比较困难,这些主要还是要到现场,知道工艺的自己写程序,调试的还是要到现场

QQ:84818626

楼主:
温度的做过,输出脉冲控制固态继电器,没问题。输出4-20ma来控制的东西怎么模拟呢?

网友C:
书店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写的都很详细,可以去看看。

楼主:
我这有模拟模块,可以发出4-20ma的信号,也有变频器接受这个信号,但是不知道如何制作模拟一个现场调试的环境,来学习一下。我就一工厂的电工,没有去现场调试的机会,只能用公司现有的东西,自己模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