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齿轮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0):
各位大大好:
最近搞了一台机子用齿条固定,齿轮直接安装在伺服电机上,现在出现运行时抖动利害。机构是两边是导轨,用铝板连接,伺服(台达B2750W)安装在上面,没有其它负载。中间是齿条。用手直接推电机可以平滑移动。用手转动齿轮,轻轻转动明显有卡顿感,但用点力就平滑转动了。
各位大大请帮我分一下,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机扭矩不够?要加变速箱吗?还是其它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力矩不够。

楼主:
那是要加减速机了?

网友B:
加减速机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间距没调好

网友D:
会不会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而产生的振动。之前用同步带轮直接带动工作台移动也遇到过振动的情况。后来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好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OK
刚性问题

网友E:
减速机速比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