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3u的VO端子的使用

楼主(2014-04-20):
本人初次使用FX3u,现在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请问VO是不是就是以前FX2N的COm端,还有现在我将VO与xo一X32任一个接上却没有反应对应的指示灯也不亮,哪位大师帮忙解释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0V端子,与24V、S/S一起,用于3线式传感器电源。详细请参考FX3U的使用手册。

网友B:
24V与S/S端子连接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C:
没有用过FX3U,不过PLC接线不都是NPN或者PNP吗?楼主弄清楚这个就行了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