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情况是我要分别把D0到D100的内容传到D102中 每次传1个字 10秒后在传下一个字 有没什么快捷的方式,比如变址什么之类的。请各位兄弟们帮忙啊,先谢谢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最好是说明是什么型号的PLC,各PLC厂家有不同  西门子的用指针就可以
永远年轻

楼主:
三菱FX1N-60.哈哈不好意思 太大意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B:
首先假设一条件,比如x0闭合,然后用传送指令mov传送第一个数据,同时,用定时器t计时10秒,计时器t触点闭合,在传送第二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假设一条件,比如x0闭合,然后用传送指令mov传送第一个数据,同时,用定时器t计时10秒,计时器t触点闭合,在传送第二个数据。

谢谢 不过我是要传100多个字 这样会太繁琐
一直在学习

网友C:
用移位指令配合定时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D:
看看我这个程序合适吗!
附件: 变址传送.rar (171 K) 下载次数:31

网友B:
   哦,马虎了,可用变址寄存器V或Z修改D元件号,变址寄存器每隔10秒加1,然后将Dv传送到D102中,用比较指令cmp比较v与k101,当v<k101,用跳转指令CJ,返回指针p处,当v=k101,顺序执行或结束,试试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马虎了,可用变址寄存器V或Z修改D元件号,变址寄存器每隔10秒加1,然后将Dv传送到D102中,用比较指令cmp比较v与k101,当v<k101,用跳转指令CJ,返回指针p处,当v=k101,顺序执行或结束,试试可行否?

谢谢   以后我要多记些指令了
一直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这个程序合适吗!

谢谢兄弟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E:
9楼说不错
QQ76214024

网友F:
用变址D0V0,再用INC每隔10S让V0加1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