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如图所示,第一张图我是从网上找的,三菱驱动板的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我的变频器是S540系列的,现在冷却风扇的插口没有24V的电压,风扇不转,变频器报FN故障。已经试过好多方法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试过的方法有:1.调整变频器参数,上电风扇转,运行时风扇转,都不行,参数肯定没问题。2.变频器的主板换过一个新的,还是不行,不是主板的问题,问题还是在驱动板上。3.上图用红圈标出的原价都换过,插口还是没有24V风扇还是不启动。
问题是:、
1、我手里有2台这样的变频器,都是2.2KW的,一个没有故障,正常,一个有故障的。我怎么来操作排查呢?
2、风扇的这个24V是驱动板的什么东西变出来的呢?那个元件控制风扇24V的通断?
3、大家看上面的照片,哪个元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呢,我从那台好的变频器上拆下来换上去试试。
今天下午修了一下午,也没有搞定,愁死我了。我就是想修好它,现在实在无从下手了。所以请师傅们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看看问题在哪,谢谢了。

网友A:
问题出在显示板上,有个1K电阻开路。

楼主:
显示板?显示频率的那个板子吗,这个板子我换了另一台好的变频器的,按上不行的呢,还是没24v输出。风扇不转

网友B:
有些奇怪的故障,有可能是快速接口插针短路或凹陷了。比如显示板与cpu板接口

网友C:
注意:有时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你换过风扇吗?

楼主:
肯定换过的,风扇试了是好的,我测量风扇的插座没有24V输出的。风扇肯定不能转

楼主:
已经修复,谢谢各位师傅。是一个10K的电阻坏了,我应该逐个测量的。一个小问题,我把它看的复杂了,结果没去测量。

网友D:
只能说莫拜啊,高手如云啊。

网友E:
风扇有3线路,你查一下 那黃色线那边的检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工控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