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0):
把不同的花色品种自动分到指定的釉线上。请各位大神谈谈有没有可行的方法和设备

网友A:
你是要窑尾自动拣砖线吧,分压机,分窑位就ok啦。

楼主:
分压机,分窑位是可以,但是 如果窑炉发生堵窑或出窑口发生紊乱就不太准确,

网友B:
既然是花色分拣,用视觉系统吧。准确度相当高。

网友C:
环境太差用视觉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机,分窑位是可以,但是 如果窑炉发生堵窑或出窑口发生紊乱就不太准确,

这个就要看设计了,全国多地N家企业在用哦。

网友D(2014-12-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设计了,全国多地N家企业在用哦。

这么先进?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