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什麼情況下指撥RUN自動跳STOP?

楼主(2014-04-21):
請問各位前輩
在什麼情況下
PLC上的指撥 RUN會自動跳成STOP?
是有什麼異常嗎?
謝謝

网友A:
PLC指拨开关一般为机械开关,不会自动切换状态,不存在由RUN會自動跳成STOP
下载积分:+1(顾兴亭) 热心助人!说得对

楼主:
三菱 PLC
FX1N
廠內有發生幾次這種情況
我也是覺得奇怪,怎麼會有指撥自動切換的現象
難道是有.......有心人士嗎?

网友B:
开关动了?还是没动?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问题:什么情况。。。。
答案:人为拨动。。。

网友D:
PLC指拨开关一定是人为。 程式"RUN" 可控制如图。

楼主:
我很納悶
指撥確實跳到stop
因為沒有人會去動那個指撥
而且發生不只一次,但是次數極少
非常奇怪.....7月還沒到的

网友E:
人为的,是不是跟人结怨了

网友F:
软件应该不会自己调的

网友D:
安装闭路电视, 你就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LC指拨开关一般为机械开关,不会自动切换状态,不存在由RUN會自動跳成STOP
可以GX Developer用遠湍將PLC 從RUN 切成STOP,這個我常用XD。
PS:只要有辦法連到該PLC就可以遠端切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以GX Developer用遠湍將PLC 從RUN 切成STOP,這個我常用XD。
PS:只要有辦法連到該PLC就可以遠端切換!!

这种方法只是plc不运行,不会开关也跳的

楼主:
我的PLC 是沒有連網的
如果再發生此事件
我可要好好檢查一下

网友H:
不会自动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