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迅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工厂有三个电柜,每个电柜的距离分别在十米左右,电柜内分别安装有二十台变频器,其中一个电柜内安装有一个信捷的PLC和触摸屏,我想用485通迅控制各个变频器,但发现在各电柜间没用485连接时,安装有PLC的电柜的变频器能设置,但当一连接上另外的柜子的变频器时,485就不能通迅了,求解决办法?我用的线是防干扰的屏毕线,波特率设置为19200,8位,停止位为1,无

网友A:
这个的看看资料!是不是软件的设置问题引起的!
你也可以用电脑监控RS485数据,看看具体的数据情况!

网友B:
檢查變頻器及PLC "站址" 是否相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