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删帖......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To 表示写入,K0 表示PLC接的模块编号, K17 表示BFM#17,K1 表示2号通道,后面一个K1表示BFM#17一个缓存寄存器,   看看2AD使用说明吧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