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扭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4-04-21):
各位大师,有谁知道伺服电机的扭力是怎么计算的啊;请赐教啊?

网友A:
扭力=功率*9.55/转速

楼主:
哦,太谢谢你了。我以为是很难的,对了, 你有选择伺服马达的的标准吗?

网友B:
学习了,高手啊
相信自我!

网友C:
请问9.55是什么数来着

网友D:
网上的摘录;
绍个软件给你用,EricControl,可以直接计算你需要的扭矩大小
举例:
有一导程为10MM的丝杠,长200MM,直径10MM,丝杠和电机轴同心,就是一条直线上,丝杠和电机是立着安装,问丝杠想拉一个20公斤的物体以100MM/S的速度上升或下降需要的扭矩
根据P=FV公式求出功率——F就是20公斤换算出来,V就是100mm/s换算出来;
然后根据T = 9550P/n 公式求出转矩,式中:
P — 功率,kW;
n — 电机的额定转速,r/min;
T — 转矩,Nm。
下载积分:+5(loio) 热心助人!
不断向前

楼主:
这个更好啊?谢谢啊

网友E:
这个说的更清楚明了。

网友F:
顶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感谢5楼分享
共同学习。
不断向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请问9.55是什么数来着

P=T*Ω=T*(2πN/60),那么T=P/N*(60/2π),就推出60/2π约等于9.55

楼主(2014-06-01):
感谢各位的支持与讨论啊?不知各位可否发个简单的带有伺服的PLC程序啊?

网友I:
技术营养

网友J:
感谢了!希望长发一些技术含量的知识!

网友K:
学习了很好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摘录;
绍个软件给你用,EricControl,可以直接计算你需要的扭矩大小
举例:
有一导程为10MM的丝杠,长200MM,直径10MM,丝杠和电机轴同心,就是一条直线上,丝杠和电机是立着安装,问丝杠想拉一个20公斤的物体以100MM/S的速度上升或下降需要的扭矩
根据P=FV公式求出功率——F就是20公斤换算出来,V就是100mm/s换算出来;

F/V的单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