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监测高速计数器每0.5S监测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想做个脉冲保护程序 就是用计时器T33(10ms) 做个每0.5S检测此脉冲(HC0)分别给VD500和VD504,之后比较是否相当,如果想当证明脉冲传感器坏了,设备停机。但是 我通过程序监测为什么为什么VD500与VD504有的时候相当,有的时候不相等(但也就差几个脉冲)我感觉我程序没问题为什么实现不了呢

楼主:
估计也是石沉大海了

网友A:
要求脉冲完全相等吗??
是否可以换个思路:
即使脉冲不全相等,
但只要差异不超过一定的数值(如10个),
那么也认为脉冲传感器是OK的。

网友B:
你这个必须用中断来检测编码器的脉冲,然后去比较。

网友C:
楼上正解,受扫描周期影响,T33的打开时,未必是500毫秒,一般在500-530毫秒,并且每次并不相等.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我看此程序,除了初次高速计数值与后者数据有0.5S的间隔变化外,接下来的数据只有两个扫描周期的间隔。不知两个扫描周期的间隔你那计数变化是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