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设备时,电气柜的配线图/接线图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21):
如题:
当设备的机械部分已经定型了,控制柜有时候会因为现场原因,或则某些元件的布局变动 造成接线图跟着变化
不能每次都对接线图进行修改或者重新制作吧 ?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式解决这种问题
使用PCS/EPLAN 时 自动生成的接线图给接线员接线,总是不那么理想.

网友A:
主要的还是编号的问题,很完美的实现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还是要手动处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