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如图程序,我也没有解释,请高手解释一下大概的意思!

网友A:
如果截图的这段程序不是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的话 那么PLC上电就开始测试D17907里面的数据的第一个位也就是D17907的B0位 根据D17907存储数据的大小它第一个位的状态会不同 0或者1  假设D17907现在存储数值为1 那么M16022为ON M16022为ON 那么M16023为OFF 然后判断Y0EB的状态 Y0EB为ON时先清零文件寄存器ZR22   T1022为1秒周期的震荡脉冲 然后判断D18007里面的数据和ZR22的大小 D18007小于等于ZR22才ON 当ZR22大于D18007时为OFF 因为先清零 所以ZR22为0 一般寄存器不太会存负数 所以ZR22一定小于D18007 那么就OFF 之后取反指令 运算结果取反 为ON   1秒为周期ZR22加1 当ZR22等于D18007里面的数值时停止加1  当M17907的第一个位为0时 M16022为OFF 那么当Y0EB 为ON并且D18007里面的数值小于等于ZR22时M17022为ON   打得烦了  剩下的自己研究吧 唯一特别点的就是用了个TEST测试指令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B:
Q系列TEST是比较常用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