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描述:另外付张图片
EM231测得的温度转换为数字量后输入PLC200  再由PLC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行加热和不加热,达到对加热器的控制,但是PLC和固态继电器中间要有个D/A模块,不知道选用哪种好,最好有数模电气符号图,管脚图,~~~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怎么不需要呀,输出不是数字量啊,要真换换 成电压或电流撒...

网友B:
朋友不需要,选择输出点 Q0.0 或Q0.1 需要直流电源24V,这样在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电平控制24V电源 说的对 3Q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项目做好了吗,我最近也要做这个项目的,我想问一下楼上有位大神说直接选输出点Q0.0 Q0.1输出是在PID向导中那个输出的那里写Q0.0或Q0.1就可以了吗,不需要再经过什么PWM向导变换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项目做好了吗,我最近也要做这个项目的,我想问一下楼上有位大神说直接选输出点Q0.0 Q0.1输出是在PID向导中那个输出的那里写Q0.0或Q0.1就可以了吗,不需要再经过什么PWM向导变换的是吧

不需要PWM了。直接调用生成的PID子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