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C-LINK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1):
公司里有个cc-link站 大约连了30多个远程模块 其中中间有三个在一起的模块 RUN状态灯不定期的老是闪开头的和结尾的相关模块都没有问题, 设备用了2年多了,程序没有修改过,站号之类的硬件设置和软件配置没有动过,之前一直很好,接线也检查过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个现象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硬件设置,软件都没有更改过的,不知道那三个模块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建议咨询三菱技术工程师问问。

网友B:
CC-LINK 2站間,配線線長,不得小於30c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设置,软件都没有更改过的,不知道那三个模块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建议咨询三菱技术工程师问问。
检查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