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恩士条码阅读器安装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现场用到的条码阅读器一个设备上用了5个,使用N400,N48,BL601组合的。现在其中一个坏了需要更换新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BL601,读取不了。有的设备上只安装了2个条码阅读器,232C的接口那种,可以软件直接拷贝其他好的条码阅读器再写进新的就可以用了,但是这个N48是485的接口。这个怎么设置啊。请帮忙看看

网友A:
要用专门的软件设置,在网多找一下资料。然后去下载。。。。。先把它的参数通过软件设置,在往下一步

楼主:
什么软件

网友A:
BL-601的软件型号是:BL-H60WE
基恩士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可以去网站上下载,先注册就可以下了。也可以留言问他们的工程师

网友B:
直接打他们技术热线

网友C:
我给你提供各大概的思路.首先你要用扫码器软件读取它的内部数据.如果读取的到 就直接下载到新的扫码器里面去.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如果读不到的话就需要自己动手设置了.设置的主要参数就是如何给你的IPC/PLC连接了..你需要查看你的程序,找到程序所对应的波特率,奇偶性,数据位.等..设置好后, 找个样件用pc连接后 检验一下. 如果能扫到 就连接IPC/PLC 调试. 我前几天就是按这这个步骤,换了一个601的扫码器.用了30分钟.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