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roface上载下载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4-04-21):
现有一个Proface触摸屏 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如何将新的程序传到屏里?

网友A:
进屏系统设置,清除原来的程序后下载新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操作麻烦说的详细点

网友B(2014-06-03):
那样程序也没了,在找有没有破解的软件。

楼主:
触摸屏初始化一般都设置密码了 如果未设置密码 清除密码为出厂密码 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