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1):
我遇到一个麻烦,我下载了一个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安装时,为什么电脑提示:某某某函数错误,反复安装都不成功,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顾兴亭于2014-04-21 21:03发表的 求教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的安装方法 :
我遇到一个麻烦,我下载了一个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2 V2,安装时,为什么电脑提示:某某某函数错误,反复安装都不成功,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看樣子系統問題哦
  • 下载积分:+1(顾兴亭) 是系统问题,我重新安装 ..

网友B:
    先安装软件自带的VC运行数据库看看,问题应该是出在你的电脑系统上。
  • 下载积分:+1(卢本伟233)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C:
    WIN7怎么无法安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