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电磁流量计标准MODBUS通讯协议(版本号: LMAGMODRTUV77).doc (1224 K) 下载次数:105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了点难题,想向大家请教下
我用台达的PLC通过485的通讯口跟智能流量计通讯,读取流量计的累计值,送到PLC中。
智能流量计采用的是标准的Modbus RTU通讯协议,(L-MAG电磁流量计转换器通讯协议)里面有。
现在我不懂的地方是主站接收到数据的,要怎么处理。
按照主站接收到数据的格式是: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长度,"4个字节的长整型数据”,校验的高位,校验的地位。
其中这4个字节的数据在PLC中分别给定的地址为的D10,D11,D12,D13与之对应。
这4个数据要怎么转换成累计值得数据?
请求大家的解答

网友A:
用台达PLC作modbus通信很简单的,自己去官网弄些资料下来就知道了,不方便就用8位的方式传送数据就好处理了,K2Y0P这种方式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问题的关键是要怎么解码
就是回传回来的四个数据要怎么处理才能成为流量计的实际值
我还需要通过这个数值去做比较,控制电磁阀

网友B:
上下位交换,转换进制,就O了

网友A:
不用怎么处,你得到的数据就是标准的浮点数,你可以直接显示为浮点数和浮点运算

网友A: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直接用浮点加法DADDR+0.0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