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CP1H与三菱E740变频器用RS485通讯,数据格式都正常,变频就是没反应,附程序。

三菱E740变频器参数设定:P79--6   P117--1  P118--9600  P119--11  P120--2
                        P121--9999  P122--9999  P123--9999  P124--0
接线  E740   3脚RDA----   CIF11     SDA
             4脚SDB----   CIF11     RDB
             5脚SDA----   CIF11     RDA
             6脚RDB----   CIF11     SDB
             7脚S G----   CIF11     SG
CIF11盒设定:全OFF

CP1H串口2设定:标准 (9600,1,7,2,E)  RS-232C

请各位高手帮看下,谢谢!
附件: 与三菱变频通信1台.rar (4 K) 下载次数:191

网友A:
100分是满分的话,我打1分。设置是错的,程序是错的.
  • 下载积分:+1(ldbboy) 收不到钱!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还请版主指教。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导下程序怎么改,变频参数怎么设。先谢了。

网友B:
    485谁知有问题吧

网友C(2014-05-31):
    设置还有接线,就接3和6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变频的P338,P339;P340也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