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 ACS510恒压供水 详细设定

楼主(2014-04-22):
描述:接线图
求助 ABB ACS510恒压供水 详细设定 接线图以上传 电位器为设定值 压力表输出为实际值

网友A:
你好朋友,请问你那恒压供水设定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百度一搜一大把还在这里问,有打字时间多看两遍说明书也该懂了,abb变频器就是傻瓜操作对应宏设置就行了

网友D:
说明书中有,仔细看一下。要有学习精神,不什么都只知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