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程序 三菱plc 控制变频器 电机多档转速

楼主(2014-04-22):
求大神给看看 双线圈错误 本人新手 求照顾

网友A:
如果变频里每个速度有加速/减速时间设定,这个问题就不大。可以用多段速度,8421码控制变频的输入。如果用模拟量控制,可以类似伺服程序一样,网上有视频看。

网友B:
变频器都自带这个功能吧

网友C:
以台達變頻器VFD-B來說
可以通訊控制,也可以使用端子控制
加減速看要使用第幾組,
速度要選擇第幾速度,
速度設定,
以這個可以達到16種控制速度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