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和高手进来看看。这个程序该怎么编程?急,在线等。

楼主(2014-04-22):
按一下X0,将(D1,D0、D3,D2、D5,D4…………D11,D10中的数据从小到大进行排列,然后传送到D101,D100、D103,D102…………D111,D110当中,并且计算数据中有多少个数据不等于0。已知D0=5、D2=7、.D4=0、D6=0、D8=2、D10=0。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FX3G

网友A:
PLC Q00UCPU
我是用FX3G 的PLC。3G里面没有SORT指令啊。。。能用变址写一个吗?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程序用在什么地方哦,是啥设备

网友A:
FX3G 要些比较长的程式

网友A:
FX3G sorting.pdf
D52 -- 计算数据中有多少个数据不等于0
大神,排列没问题,可是计算数据个数的时候不准确。。。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网友C:
5楼的程序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