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生产中,被测参数往往被转换成微弱的低电平电压信号,并通过长距离(有时长达数百米甚至更远)传输到显示仪表,由于显示仪表仪表应用环境的复杂性(周围存在大量强交变磁场、电场、振动、热噪声、强辐射、温度效应、动力电源等),使得电气干扰也加到显示仪表的输入端,加上仪表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变压器、继电器、开关以及电源线等干扰源,给测量带来影响。当有较大扰动出现时(检测信号的干扰主要有强磁场和电场:当干扰源为低电压大电流时,则干扰源主要是磁场;当干扰源为高电压小电流时,则干扰源附近主要是电场),常通过下面一些方式(如串模干扰、共模干扰等)叠加到信号线上,进入仪表。

1、电磁感应(指磁的耦合)

在大功率变压器、交流电机、强电流电网等的周围空间都存在很强的交变磁场,而控制系统(检测、变送、转换、调节、计算、执行、辅助、显示等单元)线路形成的闭合回路处在这种变化的磁场中将被感应出电势,使信号源与仪器仪表之间的连接导线、仪表内部的配线通过磁耦合在电路中形成干扰。这种电磁感应电势与有用信号相串联,当信号源与显示仪表相距较远时,干扰较为突出。此外,高频率发生器、带整流子的电机等设备,也会产生高频率的干扰。

2、静电感应(指电的耦合)

静电感应是两电场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相对的两根导线中,如其一的电位发生变化,则由于导线间的电容变化使得另一导线的电位也发生变化,干扰源以电容性的耦合在回路中形成干扰。

3、附加热电势和化学电势

由于不同金属产生的热电势以及金属腐蚀等产生的化学电势,在电路回路中形成直流电气干扰。

4、振动

在强振动的环境中,导线由于在磁场中处于运动状态而产生感应电势,此干扰与信号相串联,以串模干扰形式进入仪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