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29

楼主(2014-04-22):
如果我用 PLSY K10000 K0 Y000
就是让电机一直走,通过一个感应开关的触发停止步进马达转动,这样的话,m8029这个脉冲完成标志会不会导通?
求教!!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PLC为1S或1N,假定感应开关接X0,X0感应到SET M8145,就行了

网友B:
应该不会

网友C:
个人认为不会,具体还要试过才知道!
半月谈

网友D:
M8029 脉冲个数要在非零情况下才会有动作,
HAIHUKUO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