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各位工控的朋友,我公司买一台CCD影像检测连接器的自动化设备。为防止以后坏,特备份人机,PLC程序一套。影像系统就一台台式主机,2个大恒DH-HV3151UC相机USB借口的插在主机上,一个25针口输出的线接至三菱PLC上。厂商技术人过来只讲解视觉软件的设定,工件的放置,但就是不说那25针线输出到PLC时怎么接线的,总共是+24,0v  触发1,触发2,结果1,结果2,同步信号。后得到相机输出波形图。为以后或自己技术提升就多留个心,视觉图像软件可以买,主机可以买,PLC,人都可以买,那怎么编程的25针输出的呢?[还有主机上没有视频采集卡,视觉图像软件是:飞高自动化软件(TDVISION 1.0版)。请教各位工控的朋友

网友A:
这个在手册上没有吗?手册没有提供给你吗?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qiuhan于2014-04-22 16:05发表的 大恒CCD影像系统(静态检测)IO输出求助 :
  各位工控的朋友,我公司买一台CCD影像检测连接器的自动化设备。为防止以后坏,特备份人机,PLC程序一套。影像系统就一台台式主机,2个大恒DH-HV3151UC相机USB借口的插在主机上,一个25针口输出的线接至三菱PLC上。厂商技术人过来只讲解视觉软件的设定,工件的放置,但就是不说那25针线输出到PLC时怎么接线的,总共是+24,0v  触发1,触发2,结果1,结果2,同步信号。后得到相机输出波形图。为以后或自己技术提升就多留个心,视觉图像软件可以买,主机可以买,PLC,人都可以买,那怎么编程的25针输出的呢?[还有主机上没有视频采集卡,视觉图像软件是:飞高自动化软件(TDVISION 1.0版)。请教各位工控的朋友

拆開看,或者是兩頭測量

楼主:
都没搞过影像系统吗?静态的都没有搞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