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2):
用什么程序 累加,一次加 200         累减,一次减 200

一次上升沿 加 200  递加 比如:200   400   600  800等。。。。。。

一次下升沿减200递减,比如:800 600 400 200 等。。。。。。。。。

程序怎么实现,难道用MOV 第一个传送200  第二传送400 。。等。。。。

网友A:
不用啊,你可以运用运算指令配合加一减一指令就可以实现啦,比如,mul d10 k200 d0,dinc d10,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B:
看看这个行吗?
1楼的不是加法运算,是做的乘法啊!

网友C:
觸摸屏也可以動手腳,
不見得要在程序上動手腳阿!!!

网友D:
X1上升沿加 ,X2上升沿减

网友B:
引用第3楼changyu0330于2014-04-22 17:41发表的 Re:用什么指令 累加,一次加 200         累减,一次减 200。。。。。。 .. :
觸摸屏也可以動手腳,
不見得要在程序上動手腳阿!!!

说的东西,与这不相关联啊!

网友E:
直接用加法指令就可以了,把加好的的数据再放回原寄存器
!!!

网友F:
做个寄存器每次都加减那寄存器的呀!四楼正解

网友G:
自增,自减。累加结果乘以200。。。。或者每次上升沿 加/减 ,被 加/减 数 为200。

网友H:
四楼正确、二楼也可以用

网友I:
看上面的程序。

网友J:
这么简单的东西 四楼

网友K:
有专门的加减法指令
脉冲  +P K200 D0
          -P D0 K200

网友L:
13樓的指令只能用在Q和A系例上.FX可以嗎?

网友M:
传送指令和四则 运算结合使用

网友N:
你做什么程序用那个算法,说出来,别让人家费脑
tyjksd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