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楼主(2014-04-22):
哪位大神能帮小弟解析解析这个指令,谢谢
三菱指令

网友A:
ld x0
sfwrp d0 d1 k10
end
意思就是说:当x0从OFF→ON时,D0的内容被存入d2 d1的内容为1,当D0内容变更后,x0再次OFF→ON时,这个D0的内容被存到D3 ,D1变为2 。以此类推。 D0为源 D1,,,,D10 10点,D1为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