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步进电机,能否走出相贯线轨迹?

楼主(2014-04-22):
PLC 控制步进电机,能否走出相贯线轨迹?
见过一种数控系统可以做到,通过调节两个圆的直径参数,可以得到与实际相符的轨迹,很方便。不知道plc能否做到?
图1
图1

网友A:
自动焊接或切割设备?

网友B:
贯线轨迹?不太明白,
不过在PLC控制中,常有的是 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其实就是 两轴联动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