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2N和威纶通触摸屏的通信连接

楼主(2014-04-22):
请问FX2N通过FX2N-486-BD与威纶通TK6100连接,已将0C86H写入D8120,(波特率9600,7、E、1),PLC还要设置些什么参数,如果要设置站地址的话,如何设,已采用485二线连接,com1串口
请指点,谢谢
GPPW软件里找不到设置D8120,D2121(站址)的界面,直接用程序传送站址到D8121吗

网友A:
你非要用的D8120吗?你就没有想过用一个中间D什么的代替,然后用一个MOV指令传送到你需要的D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