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FX和GX系列PLC,哪个常用?

楼主(2014-04-22):
三菱FX和GX系列PLC,哪个常用?

网友A:
新手上路,无法回答,实在抱歉
!!!

网友B:
只听说过三菱有FX,L和Q系列的PLC,没听说过有GX的,你所说的GX是指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吧

网友C:
楼主是否问两款编程软件,哪款好用,前者是旧版软件,在XP以后的操作系统中,元件注释很难显示中文,但编程方便快捷。后者是新版软件,覆盖面较广,而编程输入没有前者方便。以上是个人的意见。

网友D:
FX 是系列,GX是编程软件

网友E:
一般小系统都用F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