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4-04-22):
请问各位这个指令是怎么个意思
!!!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 k2s20 k0】当位组合元件k2s20(即s20~27)的值不等于0时,该触点为ON
下载积分:+2(小陈故事)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B:
从S20~S27这8个状态器中只要有其中的一个动作则能流通过该段指令。

网友C:
s20-s27均为0时才会off,是这意思吗?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