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出编码器的电源线

楼主(2014-04-22):
如题目。。。比如一些小厂做的编码器。。没有接线图。。或者接线图上面说的颜色跟编码器的实际颜色不同。
今天我万万用表歪打正着。。。2根电源线之间电阻竟然无穷大

网友A:
这样的你也买.

网友B:
编码器最好还是不要买杂牌的,谁用谁知道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一般红线是电源正极,黑线是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