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拆机欧姆龙触摸屏自己测试没问题,在某宝上出掉了。买家收到后说,通电后黑屏,并且摇晃时内部有响声,我让他打开看看,说有个东西开焊了。如图:

  我想问的是掉下来的元件是什么?运输过程中开焊脱落正常吗,是不是买家在玩什么猫腻呀?

网友A:
L1:电感,串在电源中的。

网友B:
电感脱落了,焊上去就好了,但是需要大功率烙铁,焊接时小心伤到周围元件!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是电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因震动而开焊,用烙铁焊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电感,串在电源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脱落了,焊上去就好了,但是需要大功率烙铁,焊接时小心伤到周围元件!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是电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因震动而开焊,用烙铁焊上去就行了

谢谢回答!

网友D:
正确的说应该是升压电感
天行健

网友E:
这种电感 会脱落也正常啦 在高压板上 主要是供电的 没有电过 当然是不2啦!焊好就可以了~
工控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