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脉冲输出电路的疑问,欢迎指教

楼主(2014-04-23):
[attachment=120450]
如图a内的X0接通后,辅助继电器M103接通。同时Y1线圈开始输出,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M103只在一个扫描周期接通,而Y1一直有输出ON。再次接通X0后,Y1输出OFF。第4和5步没执行,而6、7和10就执行了呢?
或者说我怎么理解X0,M103,M104和Y1的开关顺序?

网友A:
程序从左到右, 上到下
下载积分:+2(308284030)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主,一楼向你解释的是:PLC运行的扫描顺序。

网友A:
--||-- X0 --------------------[ALT Y1] (这程式同上)

楼主:
我也知道梯形图的顺序是从左向右,从上向下。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按X0后Y1有输出,M103不是被M104断开了吗?

网友A:
M103在断开之前, Y001 已经连接。 Y001 有输出时, M103 才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从左到右, 上到下
[attachment=120456]
补充一楼,梯形图除了扫描顺序还有重复扫描周期的,M103从重导通到断开是需要2个扫描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