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wincc按钮太多,可以用全局脚本实现吗?

楼主(2014-04-23):
几百个按钮的那种的时候,上百个设备每个都有启动、停止、显示远程和就地,这种情况,感觉用脚本命令更快吧?
怎么做,比如
启动按钮为按下时候PU0101_cc_on置1,释放按钮PU0101_cc_on置0.按钮颜色在PU0101_yx为1时显示灰色。
停止按钮为PU0101_cc_off置1,释放按钮PU0101_cc_on置0.按钮颜色在PU0101_yx为0时显示灰色。
可以吗,谢谢!

楼主:
全局脚本实现。

网友A:
用结构变量试试 如果是功能一样的 操作 很好用的
下载积分:+2(gongkkk)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结构变量试试 如果是功能一样的 操作 很好用的
感谢回复。
我看了,确实一部分可以这样来实现,不过设备比较杂,不同的设备的数量也不同,可否用WinCC画面编辑器中的VBA组态实现? 谢谢。

楼主:
主要是,对于用结构变量,需要有画面窗口吧,根据画面窗口来改变前缀,这样,每个都需要建立画面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