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西门子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23):
一台西门子S7-200 CPU226的PLC,上面有一个EM235CN的模拟块,和电脑无法通讯,
同一台电脑同一根数据线,和一个CPU也是226,型号完同的PLC上面有一个EM232的模拟块
就能通讯,请教大神???

网友A:
模块跟你的ppi通讯连接不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仔细检查PG/PC接口配置。

网友B:
PG/PC接口设置问题

网友C:
模块和主机是不是通讯上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一台能够通讯上那么就检查一下你那台不能通讯的PLC端口设置吧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将cpu状态开关拨到stop位置,再进行通讯设置和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