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一般是分数,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4-04-23):
电子齿轮比一般是个分数,,比如PLC发出一个脉冲,实际计算后伺服驱动器发出的脉冲数不是整数。
如果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导致定位不准??

网友A:
不会的。你就当电子齿轮比当成一个加速器或减速器。

网友B:
如果程序写的完善的话,有原点感应器的,每次到了原点就清零啦。所以不会出现误差。机械没有安装好的话,这个到会出现。国内做的设备很多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里那里出现晃动。

楼主:
求伺服驱动器内部电子齿轮的计算内幕!

网友C:
除得尽的就没有误差,除不尽的会有累积误差。

楼主:
求解答,累计误差详解,怎么消除累计误差?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或者电机定位一定次数,程序中加入一段程序重新回原点,是否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