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大虾们请教下!
            CP1E连接了CP1W-DA041模块后怎么编程序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和卷到设定圈数停下来定位

拜托指教下

楼主:
大虾都没路过吗

网友A:
CP1E发脉冲直接控制位置和转速不行吗?为啥要加模块?
不可以,走的线性不平稳

网友B:
你为什么一定要CP1E,你可以用CP1H,脉冲稳定性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