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200PLC和MM440 变频器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4-04-23):
我使用S7-200 224XP 和MM440变频器 想实现对电机的控制 电机转速分为4段 当检测到不同的水位时对应不同的频率 比如 当水位处于10-20米时 要求电机以15HZ转 20-30时以25HZ 我想请问的是PLC对变频器的控制是采用分段控制 用PLC的数字量输入控制变频器 还是采用连续控制 通过PLC 的模拟量输出对变频器控制

网友A:
都可以吧,用数字量的比较省钱

网友B:
用数字量控制,变频器用多段速选择。或用pid控制

网友C(2014-06-30):
做USS通讯控制,更省线还省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USS通讯控制,更省线还省端子。
对。

网友E:
都可以用数字的表好,要成本低

网友F:
通讯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