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哪个参数可以修改脉冲方向

楼主(2014-04-23):
伺服型号ASDA-B2系列,由上位机的定位模块控制脉冲输入。但是今天一个问题就是,上电复位时的方向刚好与原点方向相反。看了说明书,也没有找到哪个参数可以修改的。脉冲型号P1-00,设定为2。不知道哪为朋友比较熟悉,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P1-00设置成102就改变方向了,我们也是用的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
下载积分:+1(snail-hk)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去年问过厂家,后面几个月没有用忘记啦。看来你对这个很熟悉啊。。。高手

网友B:
顶一个
相信自我!

网友C:
顶,非常正确

楼主:
今天已经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