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动起来也这么难吗

楼主(2014-04-23):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的程序有无问题,Y1是脉冲Y2接方向Y3驱动使能,咋不动呢

网友A:
引用楼主partboy于2014-04-23 21:06发表的 步进动起来也这么难吗 :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的程序有无问题,Y1是脉冲Y2接方向Y3驱动使能,咋不动呢
大哥,你的程序是Y0是脉冲,Y1是方向好不
如果按程序来说那就是你接线与程序不配套。
自我解救

网友B:
除了樓上的解答還有一個小問題
Y3 一定要跟M0同時觸發嗎?
這樣時序怪怪的
試著把Y3先觸發,在觸發M0看看
或者乾脆把Y3長ON不復位,然後直接觸發M0

网友C:
1 你的接线错误。(Y0脉冲 Y1方向)
2 正常驱动时不要接通使能。

网友D:
使能必须长ON,否则电机会锁不住的。

网友E:
三楼正解,一般工作时脱机使能信号要断开。

网友F:
楼主你要看清那个使能端口的作用,按你的程序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是可以运动的,那这样应该就是接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