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直径2毫米的铁棒;如何检测直径 进行合格与不合格分拣
tysca

楼主(2014-04-23):
有一直径2毫米的铁棒长2米;如何检测直径 进行合格与不合格分拣 检测检测精度0.02MM 如何检测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案列 的 求个思路

网友A:
好像有一种环形模拟量传感器,楼主可以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B:
ccd可以吧

网友C:
不知是接触式测量还是非接触式测量??如果是接触式那用的东西蛮多价格也便宜!非接触式价格蛮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2mm超差多少算不合格? 0.5? 0.1? 0.01? 误差大小检测的方法就不一样。

tysca

楼主:
成本越低越好 检测精度0.1-0.2 接触式测量 采用什么东西啊

网友C:
既然检测精度在0.1-0.2 ,又要考虑成本先给你推荐一下一种U型的光电开关,这个是非接触式,但是还要你自己考虑怎么安装。还有就是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这个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有一大把!!!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tysca

楼主:
位移传感器怎么用啊

网友D:
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需AD转换。

网友E:
可以用一个土办法来做。不过有个前提就是产品表面要比较硬,这是因为在上面加一个硬面的轮子使用杠杆的原理来放大这个测量尺寸。当超过一定的尺寸后就会碰到感应开关。后面的就不用说了吧
下载积分:+5(殇心的感觉) 高人

网友F:
用个激光测激就ok,0.005mm

网友G:
有一直径2毫米的铁棒;如何检测直径 进行合格与不合格分拣

网友H:
直接用接近开关固定稳定就可以吧

网友I:
两个轮子中间过铁棒,两轮子外径之间距离为2MM,直径过大轮子受力就大,测负载就可以了,或者测间隙,要看你材料能用这个不
tysca

网友J:
激光,非接触式的 这个方便 不过成本好像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