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高度大约在8米,2层半。控制电路用变频控制好还是用Plc控制好,哪个实用性更好。选择什么样的电机既便宜又好?

网友A:
最好使用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和PLC不是一回事,所以不存在选择那一个。
都选国产的就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和PLC不是一回事,所以不存在选择那一个。
都选国产的就足够用了

船长说的很对,不明白楼主怎么想的,另外楼主是想自己个人做个餐梯控制柜吗?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至少按照特种设备条例哪怕你这个控制柜用世界上最好的PLC和变频器做出来也不会有使用合格证,除非你不想通过正规特种设备验收私底下偷用,  或者是你自己家里用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如果真像电梯那样使用两者都要选,想便宜点的变频选三晶PLC用信捷

网友E:
引用楼主yuanwuzhe于2014-04-23 22:14发表的 求助 饭菜传送电梯的设计图纸及机械设计方案 :
   高度大约在8米,2层半。控制电路用变频控制好还是用Plc控制好,哪个实用性更好。选择什么样的电机既便宜又好?

在厨房里找人消耗了最好!!省时省力实用性跟好!!!!你这控制应该要完全按照电梯的控制方法去实现,最主要的是可靠要好!!一旦出事这帮人会饿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