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熟悉这种屏?

楼主(2014-04-24):
这是一台96年的设备上的,从意大利回来带的
正面
型号
接线图
接口

网友A:
我擦 什么古董 没见过~

网友B:
应该是研华的工控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研华的工控机
这是意大利回来的,不可能是研华

网友C:
工业电脑主机,是与研华有关系的,到
www.DLOG.COM
去看看就知道了